IBM T43

楼主(2011-09-19):
无线网卡不认,有时会死机,应该是南桥,想知道下弄这个南桥风险大不大
无线网

网友:
整吧 风险不大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下是有黑胶的吧,搞南桥有一定风险

网友:
楼主你看看有没有黑胶啊,没得话,就好弄了。要是有,你温度稍微高点,时间稍微长点把南桥拿掉,应该也是不会掉点的。

网友A:
搞黑胶要点技巧,多去看看关于黑胶的帖子吧!然后再放手去搞吧!

网友:
重做南桥,或者换南桥

网友:
是有点胶,看起来加焊有点麻烦,还是去下来换个新的吧

网友:
小心搞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