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弧形失真,求助!

楼主(2011-09-19):
就是图片这个样子,我记得好像是哪个部件虚焊,忘记了,哪位师傅指导我一下,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1-9-22 22:12):
多谢斑竹指导,但是这个大头已经被收废品的拉走了,没时间研究他

网友(点评):
先测量一下二次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点评):
典型的整(蛹)形失真,查相关电路硬件,然后考虑软件问题,不过先补虚焊,大多能好。原理是用场扫描信号产生抛物波控制行扫描矫正失真.......cpu可以调整。

网友:
你调下显示器上的那功能键 应该可以调好的

网友(点评):
我再试试

网友(点评):
没用,应该是硬件上的故障

网友:
请问调功能键调好了吗?

网友:
枕校电路的问题  查枕校电容 或者高压包右侧的 ic有无虚汗

网友:
典型枕行失真,
1,行扫描电路枕校二极管短路。
2枕校线圈虚焊。
3枕校三极管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不是校正电容和二级管坏的,这坏画面会很大的,一定是校正管虚焊

网友:
是枕形失真,,,

网友:
查查电源有没有问题A

网友:
枕形校正电路,行声扫描芯片。

网友:
声明一下:我现在用的是 师傅的帐号。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是师傅出差。请问TDA9116 的24脚 输出的EW 电压 2.8-2.9V 是否正常呢?

网友:
行变窄不可调,问题一般在S校正电路,量校正电感是否有开路(磁心断也会引起),校正电路上的二极管是否有短路,调行副时检测其动态电压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