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不亮

楼主(2011-09-19):
接了LED的洪基显示器,背光亮一下就保护,图像正常。感觉LED的寿命较长,不易损坏,以为是升压板坏。就淘宝了2块,接了以后。一下都没有亮过,难道是背光条坏,拆

这就是传说中的LED背光条

特写

这就是在原机电源板上的升压板

升压板的特写

电源升压一体版的全貌

这就是我淘宝的升压板

特写

LED灯管接口接口

连接背光条到升压板

加电开机,背光条亮一下后又这样了
0】
测量升压板的供电12V正常,开启电压3.0V,亮度调节3.2V,升压板升压滤波电容30V。说明升压板已经工作。
为什么亮一下就暗了呢。是不是背光条的问题引起了保护。保护了升压怎么还是30呢,难道亮的时候比30要高,没有背光条做对比测试,先继续研究,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以提示

网友:
LED背光一般是由几个led为一组一个背光模组里面有好几组led组成,30V为led主供电,令外几组LED就有几组回路出来,LED不亮的时候没路上面都是正电压,亮的时候30V有的机子会升高,有的不变,同时拉低每路的回路变成0电位左右使led工作在阈值电压以上从而亮

网友:
应该是你买的那个升压板和你这个LED灯条不匹配..电压不对...

网友:
主电压不对,3.3V触发不起来就会闪一下就黑了。

网友:
显示很简单的,这么容易的问题还发表出来,你想赚分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没解决

网友:
没有修过LED的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

网友:
要先知道。灯分为几组。一组为几个灯。然后正负级要分清。都好办。这个没什么好研究的。就是量一下。什么都知道了。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你是高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手。我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觉得容易就告诉我怎么解决。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说风凉话。我 又不让你下载,能赚你什么分,站着说话不腰痛

网友A:
功电过低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电过低引起的。

现在是15V,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l亮的时候电压几V  不亮的时候几 V  就知道问题在那了吗。

网友:
升压的问题。

网友:
学习  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上次弄了一个  也是升压板问题   买了个通用的  装上去一边正常一边按      原机的可以使用5分钟  通用就不行了  LZ 搞好了 说下

网友:
看看LED灯到升压的连接线有问题没

网友:
楼主怎不用可调稳压电源试一试LED好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量量灯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不对啊、。、好像接口是标准的吧???每次去乐华点LED的屏的是一样的升压版。。我问过乐华的。。他说升压版是通用的。。22以下的都可以通用。。是不是LED灯其中那一组烧坏了。保护了。。

网友:
修 过LED的朋友,出来介绍下,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期等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