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过显示器的数据线发烫的啊

楼主(2011-09-19):
大家有没有遇过显示器的数据线发烫的啊。很烫但不死机。主板集成显示的。换了条数据线还是那样。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多呢

网友:
北桥短路应该不会显示器数据线发烫啊。。。。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呢。。其实我也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应该不是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是凉凉的,那借你朋友的显示器试下看,既然都换了数据线了

网友:
可以换个显示器试下嘛
确定一下是显示器还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可能外面接地线有几根和里面供电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