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主机都能出怪问题~~!

楼主(2011-09-19):
   技嘉EP43主板,因为有监控,我接了两块硬盘,之前一年用的好好的~~因为晚上睡觉都关机的,前些天起来开机发现蓝屏了~找了好久问题,系统重装了该换的东西都换了一次,都不行,无意中拔掉一块硬盘之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两块硬盘都没问题的,单独使用都是好好的,之前也是这两块硬盘一直挂着的,一直都没问题,BIOS清过,数据线也换过,电源也换过,最小化系统只挂两硬盘也试过,这主板能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以下朋友们的加复。
       这样吧,我就不一一回答了,,,,拔下来的硬盘不是主盘,我用2块新硬盘试过,还是这种情况,BIOS设置清空过,数据线换过,电源,内存,最后CPU,显卡什么的都换过,只差主板没换过了。

网友:
拔掉的那个盘是主盘么?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是不是你那个硬盘坏了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改了啊     主从盘没分好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没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不好,要不就是电源功率偏小

网友:
  是的,先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就是你那个硬盘的事,如果能格式化的话一般你格式化一下就ok了。这种硬盘一般用不了多久了,还是赶快备份资料先吧

网友:
这样吧,我就不一一回答了,,,,拔下来的硬盘不是主盘,我试过换两块新硬盘还是这种情况,BIOS设置清空过,数据线换过,电源,内存,最后CPU,显卡什么的都换过,只差主板没换过了,

网友:
不会有主从盘的问题,因为有一块盘只有一个分区~!没有主分区的,设主要也不会启动的~~

网友:
用MHDD检测硬盘。

网友:
我用新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
难道主板老化的问题?主板供电不稳了吧

网友:
换换电源吧。电源不大强了!电源带不动的时候会造成不认盘。以前我在酒店里做网管的时候碰到过。服务器。启动盘外带阵列八个盘。电源垃圾一点点就有盘挂不上去!很正常。前几天也碰到一个不认盘。换个电源一切都好了!

网友:
把主板上的大电容换下!

网友:
你硬盘是什么接口?  串 还是 IDE 换个主板上的接口看, 是不是主板某个接口故障 ?  主要测试 主板上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
主板的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装系统的那个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南桥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网友:
有木有刷过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