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H702无信号维修实例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9-19):
一台易美逊H702显示器板号为MB-R2523B P/N:BLM17F4M10120 2007/07/05 VER:2.0 双排接口无DVI,接上VGA线显示无信号,过一会儿就待机了,断开VGA线显示无连接,以为是线的问题,换了几条好的VGA线 也是一样的情况 不出图像。拆开检测解码板各脚供电都正常,怀疑数据问题,从原机拷贝一份数据写入,哈哈 一切正常,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附上原机数据: H702.rar (651 Bytes, 下载次数: 177)

网友:
直接清空也可以的。

网友:
还有一台AOC 913FW 无红色,但菜单又正常,也可以直接清空吗?

网友:
一台AOC 913FW 无红色,清空下数据,又正常了,看来AOC液晶显示器的 数据 只要空白数据就可以了,哈哈,又学一招

网友(2014-07-25):
这个程序也可以用在AOC 915SW上  驱动板板号为:MB-R2523B P/N:BLM17F4M10120 2007/07/05 VER:2.0

网友(2015-06-28):
怎么样清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