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驰9600GSO加强版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19):
昨天有个朋友送了块显卡我,一接上开机能正常显示,爽啊,然后在官网下了个驱动装上,问题出来了,装完驱动重启卡在进度条那不动了,再换台机接上显卡还是一样,不装驱动就能正常显示,不花屏,不用说是驱动或者是系统问题,绝对是显卡的问题,下边有图,麻烦各位高手看下是显卡哪里的问题,弱弱的问下,图上的那三个电感的电压要一样大小的吗

网友:
装驱动就不能进系统,如果不考虑电源功率问题的话应该是核心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给显卡降个频试试看。

网友(点评):
降频不如降压

网友A:
图在那了,麻烦2楼的说下该测哪个地方的电压呢,那三个电感的电压是不是要一样的呢,还有3楼的,说说该怎样降频呢,装驱动就不行了,就不能用影驰魔盘之类的软件进行改了,麻烦各位师傅再指教下了

网友:
观望,学习 可以确定是某个电器元件出问题

网友:
基本上是核心老化了,测一下核心对地值,太小了的老化了。

网友:
这情况一般都是核心的问题,但是建议你先降压或者降频试试看 不行的话把核心重新做下,应该是会好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我是新手,怎么降压或者降频呢

网友:
如果能装驱动哪怕花屏都还能弄下,降降频什么的,可现在是装了驱动就不行了,在进度条那里就卡住死机了,至于降压要怎样弄啊,核心我用大风枪吹动过了,故障依旧,就差没刷BIOS了

网友:
我有块9800就是加焊了两次不花了。。装驱动 蓝屏。

网友:
装完驱动后看看各供电电压是否跟没装驱动一样,低了或是高了,这也是影响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网友:
那三个电感每组都是1.23V,我用昂达9600量的

网友(点评):
那你的98上一定还有其他的电感。楼主这个卡上就三个电感,两个是核心,一个是显存,电压能一样吗?

网友:
我都加焊两三次了还是不行,那三个电感其中一个是1.8左右,还有两个是1.2左右的,不一样,有用这个卡的人么,麻烦量下你的么,看看是不是电压不对了,麻烦各位师傅了哈

网友(点评):
电压是对的,这种卡核心供电是二相,显存供电是单相。

网友:
我建议把那几个电解电容都换新的 适当增加的容量
说白了 就是供电不足  你看一下 那几个电容是不是470-1000微法左右的 最好上图

网友:
电容全部换成16V 2200微法了,依然不行

网友:
这个显卡的比较难搞,问题也比较多,27M的晶振换个试下,核心比较容易坏,我朋友的网吧一批全换了,如果发现开机不显示,看下27M的晶振的波形,看下核心供电和波形,不行就是核心问题了。

网友:
主芯片 的问题 ,主芯片 坏了 不是虚焊

网友:
刚换了电容不上系统让他显示了一段时间拿下来量下,却发现上图从下点上的第二个电容很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下个官方的BIOS刷下看,很像是GPU或者显存频率不对造成的死机

网友:
刷到没显了,呵呵,等买了X5的 BIOS机回来再慢慢弄他,我也觉得频率不对,主频率都去到1000多了,好象我在网上看这个卡的主频率才600多

网友:
换个电源,这显卡耗电

网友:
有哪位正在用影驰9600GSO 加强版X2的啊,麻烦抄个BIOS我咯

网友A:
经过10多天的研究,以及热心人士提供了原版BIOS,终于把这奇怪现象的显卡修好了,总结:BIOS问题,显卡掉件掉件如图片上所指(缺了个小帽子)

网友:
降频看看吧  有可能过了

网友:
一般都加焊了  但是好的不多   谁研究出来了   共享一下

网友A:
我上面不是说出原因了吗,BIOS坏,还有掉件了,刷了原装BIOS,把图标上的那个地方的帽子戴上,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不是说出原因了吗,BIOS坏,还有掉件了,刷了原装BIOS,把图标上的那个地方的帽子戴上,就修好了

那个跳线应该是调频率的吧

网友(点评):
可能是调芯片电压的

网友:
吧CPU供电的 自提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10多天的研究,以及热心人士提供了原版BIOS,终于把这奇怪现象的显卡修好了,总结:BIOS问题,显卡掉件 ...

兄弟你有这个显卡的bios 麻烦共享一下好吗?我也在修这个显卡 不安装驱动就正常 安装驱动就黑屏了 找不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有这个显卡的bios 麻烦共享一下好吗?我也在修这个显卡 不安装驱动就正常 安装驱动就黑屏了 找不到 ...

不懂共享,要就加Q发你吧,不过要明天或者后天了,我要把卡拆出来把BIOS抄出来才行503514065

网友(点评):
用GPU-Z就能提取BIOS的……

网友:
G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人家10月1号就修好了,你到现在还说什么GPU坏,什么意思啊?

网友:
刷下 程序  这个板卡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在那了,麻烦2楼的说下该测哪个地方的电压呢,那三个电感的电压是不是要一样的呢,还有3楼的,说说该怎样 ...

三个电感不能一样,上面两个是核心供电的,一般为1.1V左右,下面那个是显存供电的,GDR3的显存就是2.0V(略高于标准电压1.8V),GDR5的显存就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