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不能启动何故?

楼主(2011-09-19):
主板七彩虹G41,内存金士顿DDR2;2GB(此前主板为DDR2版,内存没有变化,经雷击后主板坏掉了,内存没有坏。DDR2主板已没有了,随换主板为D3版,新问题出现了,用原内存要么无法启动,要么经多次重启出现第一屏死机。换新2代内存同样无法启动,这就怪了,为何此前可以兼容的机子现在不能兼容了?(雷击前已使正常用一年)随又换一个DDR2;1GB的内存可以正常启动了?!(DDR3也可以)就更郁闷了。唯与2代不兼容?希望师傅们能指点一下,谢谢了。将主板图片附上

网友:
不是换了D3的板吗?D3和D2没特别注明的话一般不兼容的

网友:
新主板同时支持D2与D3,不是两个一起用,而是只一个内存

网友:
换3代的条子啊,一条2代加点钱可以换2条3代的条,以前也遇到过支持D2条的D3板用D2的条子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内存单双面兼容问题吧?
三线主板的兼容性不好。磐正的主板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二代三代不能同时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三代不能同时上的

是的,我现在就是只用一个而已,我想明白的是为什么此板同是2代内存,1GB可用,而2GB不能用?何故?

网友B:
能兼容老板,不说明能支持新版。。居然3代能用。为什么不用三代内存。。现在三代内存这么便宜。。

网友:
外频一样吗?还要看主板是不是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兼容老板,不说明能支持新版。。居然3代能用。为什么不用三代内存。。现在三代内存这么便宜。。

当然可以用D3,只是技术探讨,而不是用哪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用D3,只是技术探讨,而不是用哪个的问题。

这很明显就是板设计上的缺陷。不是BIOS问题就是板电路设计问题~产生的兼容性问题。还要怎么探讨??

网友:
你那DDR2的内存是之前雷击主机上的吧,有没换过别的2G试过,还有1G的那根是不是667或533的,2G的是不是800的,,

网友:
内存电压是自动调的还是有跳线的??是不是电压不对

网友:
上的什么CPU

网友:
支持并不代表一定能兼容现在的商家是不会把话挑明说的

网友:
你的主板型号?内存牌子,应该考虑兼容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贴,就是不兼容的问题吧,只要能用就可以了,至于为何不兼容,也不是简单就可以说清楚的。谢过各位朋友

网友:
内存打什么牌子,应该考虑兼容问题的。

网友:
内存条什么牌子的,应该考虑兼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用D3,只是技术探讨,而不是用哪个的问题。

你仔细看一下该主板的内存支持列表一切都知道了

网友:
请教 楼主 1. 你那2g条子是ddr2 800 还是667 你那1g条子是 800还是667?
2.是不是Bios将内存设置了1T模式 大部分内存不支持1T
3.你那个2g内存 在别的机器里能用嘛?最好能上个cpu-z截图 大家好分析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兼容问题,那个能用就用那个好了,很明显的东西没必要去钻牛角尖

网友:
是兼容问题,主板设计有缺陷

网友:
不兼容很头疼。。。。

网友:
cpu赛扬3400,内存同为金士顿800的主板七彩虹G41

网友:
是不兼容的问题   内存不兼容   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2016-03-13):
内存是存在兼容问题的,这个也不奇怪,,,,,,,

网友:
用三代内存吧!这些主板D2兼容性差,或者CPU超频了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