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1-09-19):
宏基TRAVELMATE 2354NLC还有个新号是CL5I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开机有密码,进不去系统,我不知道这个密码是不是在bios里,还是有密码芯片,哪位大侠知道,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普通电脑都有清除密码的跳线,在板上很不显眼的地方~~商用机就没有。。商用机有专业的芯片加密

网友:
如果重装系统,M马,还在的话,肯定是BIOS密码了,宏基的BIOS也好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