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插反后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手里有一条GoldenMars(劲芯)的内存,客户自己插反了,一条金手指烧黑。我将金手指补后插到主板上可以进BIOS,但就是进不了WINDOWS,总是停在系统启动前的一个界面。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先换根内存确定是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肯定是内存的问题,已经换过了。我的意思是这条烧坏金手指的内存不能进系统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内存要怎么修呢 不懂得

网友:
里面的芯片小颗粒有烧坏的

网友:
IC 报废哦。。。。。。。。。。

网友A:
看来是没的救了

道长笑了,内存好了。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没的救了

道长你还幸灾乐祸

网友:
叫道长搞吧,他做批量加工。

网友:
貌似不好修哦,以前我遇到过连烧二根,一根现代报废了,一根金士顿两个金手指变银手指,不过还能用

网友:
芯片烧坏了吧  但内存也不值钱啊  换个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长你还幸灾乐祸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烧黑了就别修了,内存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