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213t二修机,无待机

楼主(2011-09-19):
此机是二修机,很多机型都用这款板子,神达代工的,找的是l205t图纸,大板带块小板,3 5v在小板上,小板19v对地板层间短路,可能是通病,上家已经处理好了,19v供电脚主板处直接掏了一个窟窿,上手各电源点测试阻值正常,19v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看了一下板子,除了io,第一道开关管,其他地方没动过,插电无待机,开关脚无电压,测量公共点电压无0v,按图索骥,到第一道管pq10,输入有,输出无,此管为p管,g极低电平导通,实测为高,19v,肯定不过,如图1,

g极受控于pq711,此管导通方能拉低,再测pq711,此管为n管,高电平导通,实测g极低电平,g极受控于-LEARNING此信号,

追查,此信号由ec W83L950G 8脚发出,

测量ec工作条件,第一步71 72脚供电+3va就没有,

追此电压出处,+3va由pu713发出,+3VA_P转换而来,而它又有+5va转换而来,而+5va由ALWAYS转换而来,如图

但是板子上pu713 pu717都是空的,郁闷了,返回第一道管pq10,再研究,如图

19v到达pq10之前还送到pu4,输出I_LIMIT此信号,此信号送到ec,测量pu4输出脚I_LIMIT信号无电压,不知道此信号是正常电压多少,按字面意思翻译为限制,换完pu4,电压没有变化,修道此处无从下手了,又不愿意吧第一道管短路,请教高手,该如何下手,或是哪位修过此机,知道一下。

网友:
此机器只有大板的图纸,小板没有,郁闷

网友:
难道ec没有供电输入,如何能工作,还是ec有其他的输入脚,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难道判死刑了,哎,有点不甘心啊

网友:
楼主,在你最后一张图的左边,有个表格,里面就有这个I_LIMIT的电压值,应该是做为电流检测,从表上看出,功率越大,电流越大,PU4输出的电压越高。
楼主你那小板上是不是ISL6232,如果是的话,3VA和5VA都是它内部产生的分别由24、21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