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啊。。帮我看看有这个驱动板么。。。

楼主(2011-09-19):
我在淘宝上淘了下都没有。。。。看看各位有没有。。。驱动板是联想LXB-15的机器。。。。有的话请加我QQ346258007

网友:
这显示器的供电是不是外置12V的。如果是。我翻翻我有一个旧显示器是不是用得这个板。有得话拆给你。。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了。。。由于客户催得急就订了一块全新的了。。。110一块。。气死了。。

网友:
这个是联想的吧。

网友(点评):
对啊。。。。02的机器。。老掉牙了

网友:
有这种的通用板买啊

网友(点评):
要改线什么的。。很是麻烦

网友:
因该有这种版子买了。

网友(点评):
有是有。。。昨天定了一块全新的。。110

网友:
坏的有。好的就没了。。。LZ直接去买把。。

网友:
只能上售后去找了,或者换通用版

网友:
板子是不开机吧?这个板一般是MCU有问题,换MCU,重新写下程序可以了

网友(点评):
写过了的。。。也加焊了两个大芯片。。现在还是花屏

网友:
太老了,不好找,厂家漫天要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