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黑色细长电源、不起机故障?

楼主(2011-09-19):
HP小机器的长电源、刚到手上、故障是不通电、开壳检查、发现、保险、开关管、两个C945、UC3845B、
光藕、还有 22欧 33欧 1K的电阻烧毁! 把所有的件换掉后、通电测 5VSB有了、 短接绿线和黑线 风扇转一下就停、用表测瞬间有电压输出然后就没了、  还像是保护、后极的12V 5V 3.3V -12  整流滤波全都换了、还是那毛病、 主开关控制极到Q2之间的电阻是不是1K的?

网友:
我以前搞过四个被雷击的这种康柏电源,搞好2个,剩下两个都是搞出来5vsb但触发不了,这电源应该是有一个mps6652和一个ksp2907的,你的怎么是俩c945?

网友:
好像两个都是KSP2907!  晚上回去看看再上来、

网友:
是KSP2907 是两个都是KSP2907? 还是一个mps6652  ksp2907?
因为烧糊了、只能看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