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奇怪的问题,求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11-09-19):
方正电脑,型号是卓越C100,915的芯片组(集成显卡),故障是不插显示器能开机,跑马正常,也能听见正常的启动声,但是要是插上显示器,跑马也正常,但是四秒钟后就关机,断电,再开机就开不开了,主板就不加电了,求哪位大侠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电源,CPU,内存,都换过了,故障依旧,主板不支持独立显卡

网友:
你处理一下内存看看应该是内存的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
在线等,来高手呀

网友A:
有没有换换显示器试试?要是显示器漏电什么的导致主板保护  还有就是裸机测试(把主板拆出来)看看是不是机箱因为接显示器接头错位导致短路保护 两样都试了就考虑换主板吧 买个新的915的板子200多点 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换显示器试试?要是显示器漏电什么的导致主板保护  还有就是裸机测试(把主板拆出来)看看是不是机 ...

你说的我都试了,不行呀,问题依旧,换主板顾客不同意呀

网友:
难道没有高手吗?这问题就只能换板子了吗,悲哀呀!

网友:
显卡接口部分有漏电的。

网友:
做一下北桥加焊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