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 接屏掉电

楼主(2011-09-19):
这个机器是进水了,CPU供电芯片处进水  待机芯片也进水了。经过一番折腾修开机 并且检测卡也跑数了。原以为亮了 就截屏试试,可是接上屏屏还没亮呢 就掉电了。屏上有一点点反应,不接屏没事 屏是好的 换屏也是一样,中途亮过一次出现Compaq 就掉了,谁遇见过帮指点一下!

网友:
屏有短路 测一下供电脚

网友:
换过屏也是一样的

网友:
屏线呢。只接屏线会掉电吗

网友:
直接屏线不会掉

网友:
接上屏
然后仔细测下 屏上的供电脚跟底线 阻值 这期间不可通电
逐一排查 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
高压换了吗,应该是高压问题

网友:
此机器是LED的  之间就亮过一次。

网友:
cpu供电 边上的电容 换了。

网友:
那几个大电容没换 小的无极性的换掉了。都腐蚀黑了

网友:
电压 上来没。。应该有短路喽

网友:
不接屏 有3.3V ,只要一接屏电压刚出就掉电了。是不是北桥问题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遇到过,换了高压条还是一样的,后来发现是高压条19V短路,飞线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接屏时  电压出来都正常,3.3V 5V    只要一接屏 3.3V一出就掉电 。5V根本就没有。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3。3这路电压带不启负载呀,

网友:
不接高压控制试试

网友:
你把屏供电短接了试下

网友:
这种故障挺麻烦的

网友:
会不会是公共端有无件不良引起的,加载负载后供电不足,试试只接高压不插屏线会会掉电。

网友:
屏供电3.3V高压供电19V有没有短路呀 换个屏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