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V30开机不跑28 17 求思路

楼主(2011-09-19):
一台超锐V30的笔记本 VIA芯片组 VIA的cpu 现在开机跑 28 17 换全新北桥跑码还是28 17  内存供电 时钟都正常 开机电流到0.84 诊断卡跑28 17 不加内存跑d3 d1 板号m550v 修过的朋友支个招啊。。。此机的BIOS谁有via的cpu

网友:
这个是明显检测不到内存啊,槽子,北桥,BIOS都有可能一个一个慢慢查吧

网友:
CPU座 加焊试试···

网友A:
刷BIOS试试,我修过三星的跑38 2F的几经周折后来刷BIOS好的。还有修过IBMT4系列的。跑38 2F的换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我修过三星的跑38 2F的几经周折后来刷BIOS好的。还有修过IBMT4系列的。跑38 2F的换北桥好的

就是这机器bios没找到啊 VIA cpu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