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G86-730-A2能用G86-740-A2代换吗??在线等回答。

楼主(2011-09-19):
G86-730-A2能用G86-740-A2代换吗??

我看外形和锡球排列都一样。。。。

网友:
上面的电容位置都一样的
电路都一样的  理论上来说 都可以代换的
但不同系列的我可没试过

网友:
很多国产机子不能代换

网友:
没有一定 ,看机器

网友:
关于显卡的代换有没有总结下呢,这样能迅速的决定

网友A:
dv3000 intel的是不是就是用的730?买一个老贵了。。。。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代换成功过  好像730用770代换的话好像会花屏。。。

网友:
部份国产机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3000 intel的是不是就是用的730?买一个老贵了。。。。

我的机器是联想Y510的,是华硕代工的那种,有显卡板。。。

网友:
740和770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