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电脑运行中突然显示器出现无信号的情况

楼主(2011-09-19):
配置:CPU:X4-640,主板:*****A870A,内存:2G/1333,显卡:GT430,硬盘:500G,电源:400W
在用的过程中,玩游戏或看电影时,有时大约3、4个小时就突然显示器出现无信号,声音也没有了,但主机在运行,重启又正常了。我换了内存/显卡/电源,还是这样,请教了

网友:
可以在换个显示器试下啊

网友:
声音 都没有 了,和显示器 没关系 , 估计 还是 主板的毛病 ,,应该是 桥或  CPU座 有问题,虚焊之类的,,新主板 我就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如果是显示器问题,因该也会有声音啊 连个声音也没了

  哦   不好意思   我没看清楚      声音都没了    肯定跟显示器没关系了    主板    CPU都可以换了试下啊

网友:
我装机是坚决抵制AMD,问题太多

网友:
只能些换个主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