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 不能用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1-09-19):
一台东芝M100 客户送修 触摸板不能用
经检测 拔掉 触摸板 供电正常 插上 触摸板供电马上拉低
有两台M100 拆了那台好的触摸板 测试
情况一样的
随即找来图纸 看到第一脚  不知道咋接 所以 到论坛 找大哥大姐 帮帮忙 客户在 着急
谢谢
附上图纸一份
在此谢谢

网友:
C125拆掉试试

网友:
修不起,就不用,,,,,呵呵

网友:
我觉得还是触摸板上的问题吧~~~~~~~~~~~~~~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凭经验

网友:
看看TP的一组信号去了哪里 ?或者是板子有短路

网友:
就几个信号。应该好找吧。

网友:
换了IO 搞定了
呵呵

网友A:
这个是经典问题想很多人都没有修好吧,现在告诉下大家,你仔细看下,触摸板线接口旁边有个8个脚的像mos管一样的,24C16呀什么的,就像IBM密码芯片一样的东西,换一个原装的保证OK,楼主要修好了要给我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经典问题想很多人都没有修好吧,现在告诉下大家,你仔细看下,触摸板线接口旁边有个8个脚的像mos管一 ...

哥 换了io行了
哈哈 不过也谢谢你哈

网友B:
我的dEll也是这样插上去就进不了系统拔掉就可以进,插上去进不去系统时数据和时钟的电压都是2。5,ec和南桥bios都弄过还是不行

网友:
怎么会是I/O? 电压拉低了哦

网友C:
跟ec 当然是有关系.....毕竟受控于ec   但是,,楼主有没有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为啥会拉底???

网友:
上次修一个键盘串键的  加焊EC 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dEll也是这样插上去就进不了系统拔掉就可以进,插上去进不去系统时数据和时钟的电压都是2。5,ec和南桥 ...

你这个情况 换过触摸板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ec 当然是有关系.....毕竟受控于ec   但是,,楼主有没有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为啥会拉底???

应该是IO内部有问题 加焊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