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701,朋友送的坏机子,拿来练持术,新手可能都会走这个弯路吧!

楼主(2011-09-19):
朋友看见我在远程学习,就把手里的这个坏机子送给我练技术了,先问情况,说是雷击被损坏配器,电池能开机。用光后就再也用不起了,冲不起电。由于其它适配器掉了,我买了一个适配器,用了35元。开机一试,没反应,开始拆机,把主板取下来观察后发现,整个主板动过,DC进入处的一个复合MOS管和旁边一个二极管D20.打电话问朋友情况说是以前拿去修过,老板说要花300大样,于是放弃没有修的。看来问题简单了,动过的东西,肯定是坏了的东西,先发电路图
还有一个是TPC8A01,估计是这个8A01坏了,在网上共花了50元买了10个回来,盼到EMS到,激动不已,换上估计能搞定了,换上后故障依旧,被打击了,在网上找该板子的图,发现那个芯片应该是一个双P沟道的管子,被他们换成了双N沟道的8A01.再上网去买4925BDY花了35元,买回3个该芯片,换上,球了,不是不行,于是就再把电路图打开,点位图打开,一样一样的看发现4925下面有一个叫PC2的贴片电容没得了,现在都不敢再想办法了,信心正在被打击,怕换上还是不行,就不晓得怎么办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通电后测得4925芯片的除5,6脚为0.17V以后其它脚都为9.3V,把电池接上主板,测电池电压为0.17V,也池取下来测还有4.4V左右的电压。
附上电路图:

网友:
PC2电容没了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为了隔断G级和S级的,你这个电路DC_IN过来到4925第一个P管的D1级通过内部的二极管供电到S1级然后通过PR3 PR42个电阻的分压,在G1和G2级产生1个低于S1级的电压,第一个P管导通然后到第二个P管,S2的电压跟S1的电压相同,G1和G2的电压相同所以第二个P管也导通供电到4925的D2级,就是向后面的电路供电,我感觉你应该先看看DC_IN过来之后到4925的D1级之间有没有问题就是PR208那一路,还有就是分压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先可以悬空D2脚看看电压是不是被后级给拉低了

网友:
谢谢指点,我想这个板子的触发条件到底是什么,再反向查得PQ4的D极为9.3V,G,S极分别是4.5V,好像这个电压就怎么对头!!不晓是对不对

网友:
再研究,6545的控制或者8724会不会有问题,因为它当时用电池能开机,那说明6545应该是好的,好像用电池开机不会用倒8724这个控制,故能判断8724控制芯片有问题,不知道能这样理解吗?求解哦

网友:
才下了一下黄手,把DC的9V电直接到电池接处的正7.4V处,居然出现在一个怪现像,那根飞线冒烟了,没搞明白哦

网友:
公共端有短路的,没打过阻值么 ?PQ1  G极9V 还用查么 ?9V证明PQ1的导通条件已满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