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不加电

楼主(2011-09-19):
客户拿来花屏,更换631显卡正常,装机试第一次正常,第二效不加电,没办法拆机,待机0。01,+RTC_CELL3。3V按开机键

POWER_SW_IN#这有HLH3。3V

SIO_PWRBTN#无3。3V ,也无HLH3。3v,手上没有这个芯片MEC5025,就更换南桥,还是无果,各位帮帮帮忙

网友:
这个没什么,既然都有待机了,就查EC给南桥复位有没有出 触发PWRBTN有没有给南桥,没有的话就先换个EC试试,不过如果第一次开机正常的话,建议先刷下BIOS

网友:
既然第一次正常了说明没什么大问题!看看忽略一些问题没!

网友:
PWRBTN
没有给南桥,换了IIO也是无果

网友:
可以把显卡清理一下  说不腚就OK 了  我有些机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bios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
EC问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听你这么说我也觉的是EC的事换个看看和刷个BIOS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版。。花屏了做了显卡死活就是不显。。老是要摘下重新换有铅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