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修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看到好多高手说修电源,用灯泡负载,灯泡用12V还是多少V的?多少W的合适?用风扇当负载行不行?高手多指点下啊
求助

网友:
用汽车刹车灯吧,12V 21W。风扇做负载有点小。

网友:
谢谢指点,弄几个12V的灯泡去

网友:
风扇确实不是太好 呵呵

网友:
你是问做负载还是检修时用的?负载用的话,用12V100W,检修防爆用220V60W。
风扇是感性负载,不推荐用。

网友:
建议用灯泡,风扇不合适。

网友:
就是维修和MOD时,重新焊线、换原件等

网友:
学习了,正考虑用什么负载呢。

网友:
做负载还是弄个坏的光驱或者是硬盘啥的,有坏道的硬盘只要电路板没坏,和正常的负载是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坏硬盘倒是不少,能起到作用或者不会烧坏吗

网友:
我用电机能转的旧硬盘。迈拓40G,型号磨掉不记得了,薄盘,电路板上有个指示灯,5V,12V负载都知道了,3.3V只要不高于正常,上机试没出过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那就不用再买灯泡了

网友:
原来还得准备12v的灯泡呀,买几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