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液晶显示器,颜色对不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9):
液晶显示器能显示,看起来也比较正常,但是颜色都不是对的,应该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A:
怎么讲    是颜色不正常    还是没调好

网友:
测一下RGB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
是不是 RGB对地阻值,就是这个画红圈的对地阻值?,都是88欧姆

网友:
不行就换根VGA线

网友:
在发张其他网站的稍微清晰一点的照片

网友:
VGA线 已经换过 3跟了。 都是用的正常使用的VG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讲    是颜色不正常    还是没调好

是颜色不正常,已经用恢复初始值恢复了,还是一样,也就是红色不是红色,是暗棕色,绿色,等其他颜色也是不正常。  另外 osd 菜单的颜色是正常的。

网友:
所为的颜色不对,是怎么样的不对呢?能说清楚 一点,会有很多人帮上你的..
颜色不对有很多种可能的,1:简单的,屏线不良,换了,就好.
                                  2:驱动板不良,
                                  3:是人为的设置
                                 ...................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我用osd菜单的对比度的时候,发现整个屏幕的颜色跟着改变,随着对比度从小到大慢慢改变,整个屏幕慢慢改变颜色。

网友:
也就是对比度的调节 联通了色彩的调节。穿起来了,什么故障?

网友:
先看看屏线接触良好吗?人工调整正确吗,先排除主机,再就是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B:
颜色调不到我遇到过是VGA线的问题!!!先把外部设备都排除!!在考虑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调不到我遇到过是VGA线的问题!!!先把外部设备都排除!!在考虑显示器

VGA线 我换过几条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调不到我遇到过是VGA线的问题!!!先把外部设备都排除!!在考虑显示器

VGA线 我换过几条了,都是这样,VGA线没有问题的话,下一步应该查那里?

网友C:
重写MCU吧保证好的

网友D:
那查查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查查屏线有没有问题?

屏线我也检查了,OSD菜单使用的时候,菜单的颜色是正常的。也就是菜单控制,通过屏线显示到液晶上,所有的颜色都非常好。  还有我在调节对比度的时候,从小到大慢慢调节,整个屏幕的颜色都改变,粉红,蓝色,浅蓝,浅黄等等。

网友E:
先确定一下是却色还是偏色呀 什么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一下是却色还是偏色呀 什么机型

如何查 缺色还是骗色?

网友:
面板品牌: 瀚宇彩晶 (HannStar)
面板型号: HSD170ME13-A04
产品组成: 液晶屏
面板类型: a-Si TFT-LCD
面板尺寸: 17.0" (英寸)
点分辨率: 1280(RGB)×1024
分辨率简称: SXGA
宽 高 比: 5:4 (宽:高)
像素排列: RGB Vertical Stripe
点 间 距 (横*竖): 0.088×0.264 mm
信号类型大类: LVDS
信号类型小类: LVDS (2 ch, 8-bit)
信号接口定义: LVDS-30P2C8B-200A
面板输入电压: 5.0V (Typ.)
面板输入电流: 380/480/580mA (Min./Typ./Max.)
面板功率消耗: 2.15W (Typ.)
信号接口类型: Connector
信号接口品牌: JAE
信号接口型号: FI-X30S-HF
信号接口脚距: 1.0 mm
信号接口数量: 1 pcs
信号接口脚数: 30 pins

驱动板   :  NT68521EF 视频处理器  + NT68F63L 单片机MCU

网友:
如果你菜单的颜色是正常的 那就看下菜单里面的冷暖色 换下或者自定义下全部调成100

网友:
用 6500 9300 都不行,自己定义全部设置成100% 整个屏幕很亮眼睛。颜色还是和以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写MCU吧保证好的

除了写MCU外,这个板有没有工厂模式?

网友:
如何判断一个液晶显示器 是否有工厂模式呢?

网友F:
你的菜單顏色正常,怎麼不換台主板試試呢?先排除主機,再考慮顯示屏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菜單顏色正常,怎麼不換台主板試試呢?先排除主機,再考慮顯示屏故障啊.

换过其他的显示器了,其他显示器都是正常的。自己用的主机都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HSD170ME13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FIXS8 RM3251

网友:
会不会是主机的显卡偏色呀,我是新手。

网友:
28楼写了,换过其他显示器是正常使用的,说明显卡是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终究还是没搞好.等高手.

网友:
有没有换按键板下,或是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

网友:
如果菜单的颜色是正常的,那就刷一下C4Cxx的数据。

网友:
把按键板上的键都换掉试试看呢?

网友:
买了一块通用驱动板 换上去了,好了,图像和颜色非常清晰。 换下来的驱动板以后有空了再分析分析,手上没有工具,先放在那里吧

网友:
NT68F63的容易坏啊 你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G:
能把你说得上个图就好了,现在好比天马行空,大家怎么帮你判断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把你说得上个图就好了,现在好比天马行空,大家怎么帮你判断问题呢。。。

22楼 有图片,是颜色不准的图片,你对照一下自己的电脑就看出来了

网友:
我建议换一个好的VGA线,以前我也是出现偏色,换了三根VGA线都不行,可是这三根VGA线是一抹一样的白色的那种,后来没办法找了个别的显示器上原装的VGA线就好了。

先从小问题解决。

网友H:
你找到链接RGB的三颗电感,全部换掉,你会看到颜色变化,如果还不对,酒依次再换,直到理想状态

网友:
VGA线比较多,有6,7条,都是不一样的,也有很粗的那种,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找到链接RGB的三颗电感,全部换掉,你会看到颜色变化,如果还不对,酒依次再换,直到理想状态

确实有三颗电感,对应RGB输入到 驱动芯片。  这3个电感如何换,直接换不同阻值的?有没有原理?

网友:
个人觉得是驱动板有问题   先刷个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