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太高了

楼主(2011-09-19):
今天收了一个AMD5600+的cpu,插到主板上,360硬件大师提示温度七十多度。风扇换了也不行。硅脂也加了。温度还是很高。收的时候是当废品收的。因为断了六七根针。所以5块钱让我收到手了。不知是不是针断了的缘故。

网友:
跑熱機軟體只要不自動關機就OK,我CPU80度都還OK

网友:
断了6.7根针还可以用啊     厉害

网友:
AMD的CPU,有些有问题的时候是温度很高,如果只是一般的用用可能没有问题(不会自动关机),如果玩游戏或做其它CPU占用率高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机了,换过风扇也是一样的,但你把这个温度高的CPU用到独立显卡的主板或不同的品牌主板,温度又正常。我曾经也碰到这种问题,后来换了一个CPU给客户正常了,把他的CPU装到我的主板上使用也正常。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机子上用的还是客户的问题AMD5000+U  在我的机子一直正常

网友:
换个CPU试下,,我最近遇上好几个坏 AMD

网友:
能用就好    换风扇

网友:
记得几年前有块ASUS的板子装的P4 3.0,开机温度就上90多度。起初还能凑合使用,后期就四五分钟重启一次。自己搞不定了拿到电脑城修主板的地方,修理好几天也没有弄好, 人家师傅跟我说是那个cpu供电的电容可能容量不对(哪个主板的cpu供电电容是换过的)他没有图纸,弄不好。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