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精灵无法卸载

楼主(2011-09-19):
  今天修到一台机器。开机掉电,维修的很顺利。
后来开机测试发现视频控制器为叉号。
下载了一个驱动精灵想驱动一下,可是郁闷的发现下载可以下载,就是当驱动精灵运行的时候不能联网,驱动精灵一直显示网络连接超时。开网页试,也没问题啊!!
干脆就不给他驱动了。可是当我卸载的时候才发现,卸载到五分之一的时候就是卸载不了。
确定已经推出驱动精灵了,可是还是不行。重启电脑也没辙!!!!!!

网友:
实在不行手动删除试试,有可能目录下的东西已经删除掉了,但卸载程序没有删除记录,有冲突吧。

网友:
用驱动精灵在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2011-10-28):
你可以在联网的情况下试一试。

网友:
建议你用E驱动来安装驱动,离线就可以安装很多硬件驱动的。

网友:
360强力卸载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 全格,重装系统,我就不信卸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