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a颜色偏红

楼主(2011-09-19):
三星743a颜色偏红,进工厂模式能解决吗?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工厂 模式我记得不行的     进工厂模式   首先 把 亮度  对比度   降到0     在长按 菜单确认键   一段时间  工厂模式就进去了      这个一般刷下 bios  就能解决

网友:
有好多机器进入工厂模式,都是按定菜单键,插拔电源,就可以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