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xplorer.exe 应用程序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9-19):
有一台电脑在电脑启动到刚要进入面时就提示explorer.exe 应用程序错误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进系统后桌布上只有背景,什么也没有,按“Ctrl Alt Delete”调出任务管理器,里面能执行CMD,想执行别的程序,点“文件”--“新建任务(运行.....)”--点其下面的“浏览”后不出现任何窗口。这台机器上面客户安装了许多软件,要求不重装系统。这应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能进就删掉些没用的,清下启动项。

进安全模式 运行 msconfig 把启动项里面的开机运行的软件都取消掉 自己用过的 解决过多台电脑

网友:
进不了安全模式呀。用别的硬盘做了系统,可以正常进,说明不是硬件的问题,就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不重做系统,比较难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客户就是不愿意重装系统。

网友:
进PE把他的东西拷贝过来,再做系统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原版的操作系统来进行的修复安装,这样原来的所有软件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