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8 一过LOGO画面就黑屏

楼主(2011-09-19):
       DELL 1318 一过LOGO画面就黑屏《有时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哪为大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并且修好了的

网友:
修好过屏的灯管坏的,你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是     黑屏之后CPU都没工作了

网友:
你 接一个  外界灯管  看看 有问题吗? 在换 高压板, 接外接显示器 看看变化 。 应该能 判断出来了

网友:
没掉电   黑屏之后电流掉到0.3V了   哪里会是灯管问题

网友:
显卡 或者是北桥

网友:
我上次也碰过一台海尔的。也没修好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还有没有这种故障,如果有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楼主你说清楚一点大家才可以给你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