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问题,映泰945G跑C1

楼主(2011-09-19):
映泰945G跑码C1,内存电压有1.9V是正常吗,无显示。

补充内容 (2011-10-6 10:41):
已经找到原因了,因为放CPU座的内框变大了,CPU放进去有空隙,我把空隙留另一边,竟然可以开机了,重复再试了几次,一边可以,另一边真不可以。原来是CPU错位,剪一条薄窄的硬胶粘好空隙,完工,怎么拆装都能开机了

网友:
先测主板所有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刷个BIOS

网友:
用打值卡拭要值,注意数据线与地址线阻值是一致的,系统管理总线和边上的排容排阻是否正常,刷BIOS
先清理一下内存接口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看看吧

网友:
可能是CPU座或其它地方虚焊有问题,因为我用力压CPU有时能开机显示。放着几天都能显示了。不过有时拆下CPU后再装CPU有时跑C1,有时不跑码

网友:
把内存槽清理一下试试,不行刷个BIOS,在不行有可能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