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座子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1-09-19):
最近遇到好几台CPU座子问题的机器,对于加焊座子又没经验,平时换芯片十拿九稳,座子这东西没加焊过,实验过一加焊就死,想和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我这边的师兄弟对笔记本加焊座子都没经验,平时也很少遇到类似问题,现在出现了就想找方法

网友:
温度 不宜太高, 要注意观察 CPU 坐得 变化。。 我把CPU坐都 拿下来 重新 植球的  没事 。。

网友A:
焊|那|个|关|键|要|细|心|.注|意|要|对|齐|反|复|的|看|看|.特|别|注|意|的|是|座|上|面|要|平|整|我|剪|我|师|傅|焊|过|.只|要|细|心|加|用|心|在|家|信|心|会|搞|得|定|.

网友B:
我也没搞过,只是看过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那|个|关|键|要|细|心|.注|意|要|对|齐|反|复|的|看|看|.特|别|注|意|的|是|座|上|面|要|平|整|我|剪|我 ...

用BGA的第一天师傅就说过了

网友D:
如果怀疑是CPU座子的问题,建议你换一个。加焊的话,也没什么技巧,三温区BGA比较容易操作,下面高一点,上面低一点。最重要的是,助焊膏千万不要多,或者干脆不用。否则会伤了座子。换座子的话,也要少放一点助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搞过,只是看过视频

还好你提醒,我们这那么多板子,看视频还不如多练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BGA的第一天师傅就说过了

对|了|.只|是|焊|一|下|要|比|找|问|题|简|单|多|了|.其|实|它|和|取|桥|焊|桥|差|不|多|.我|现|在|最|想|懂|的|是|怎|样|独|立|秀修|板|子|哥|们|儿|你|会|不|啊|会|的|话|想|你|讨|教|啊| .

网友E:
我换过4  5个 478的座子。 没成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怀疑是CPU座子的问题,建议你换一个。加焊的话,也没什么技巧,三温区BGA比较容易操作,下面高一点,上 ...

你的意思是加焊的时候少用助焊剂、?这个有点费解,我也知道助焊剂对座子有伤害,我们做台式机座子的时候都加了很多助焊剂,加焊后用洗板水洗洗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了|.只|是|焊|一|下|要|比|找|问|题|简|单|多|了|.其|实|它|和|取|桥|焊|桥|差|不|多|.我|现|在|最|想 ...

我们这每天有修不完的板子,多看多练,没事自己拿板子看图研究该记的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4  5个 478的座子。 没成一个

这个还是好换的,自己要找一套属于自己的做法,和师兄弟多讨论下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每天有修不完的板子,多看多练,没事自己拿板子看图研究该记的记

那|你|会|动|手|修|主|板|了|吗|.羡|慕|哦|

网友:
7楼说的对,主要是不在、要放太多的焊膏,我们加焊座子一般都用免清洗的液体助焊剂。这样会很好!不妨你可以先用料板试一试。

网友:
坐子怕什么,无铅的一样,又不怕爆心片,好搞得很不要加焊膏,加了就蛋,就干加焊就OIK

网友:
笔记本座子我加焊过,用焊油多了点。后来座子CPU插不上了,拔不动了。座子坏了后来换了一个才好,是HP3500的机子。638的座子。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焊这个CPU 座    弄过一次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