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电源一体板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9-19):
hkc的电源一体板子,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打开上电测量12v只有0.几v 5v有3.2v左右。断开12v 5v 电感量 12v有15.3v     5v 有 6.4v。  芯片ld7575ps换了  光耦换了 431 换了, 次级电容全部换了。现在怎么做? 请教。

网友:
电感不能拆掉的呀,你应该断开12 5 的负载 然后量电源,根据你的数据  电源部分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
我原来以为是一样的,我现在去断开负载看看。谢谢!~~~有结果了马上回给你们

网友:
你看看持续供电正常不,还有高压部分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