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6100sm-m 自动关机

楼主(2011-09-19):
主板型号:精英Geforce6100-sm v1.0 故障:开机进到桌面自动关机。
在不关机情况下测CPU 内存 总线供电 都正常,只有总线供电有1.23V ,每当进到桌面自动关机后,再开机CPU风扇就是转一圈就停,多开几下能开开,但是没复位跑代码00。这是我又测了一下供电,发现只有总线供电为0V,关机看了一下,RT9214,这个八角最容易坏,先换了再说,为了保险又把那个场官也换了,开机测试了半个小时左右一切正常。没再出现关机现象。

网友:
这板就是有这个通病,要不不跑马也是那引起的。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