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m323) 触发到0.66了就掉电了

楼主(2011-09-19):
求前辈告诉一下掉电的维修思路~~~我对掉电一头雾水····  不知重哪下手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没有示波器哦~~~~我的掉电了还可以触发   应该是缺少电压了  可是我找不出缺少哪个电压 啊   是掉电之后缺少哪个电压吗???量哪些电压呢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CPU供电滤波好不好 这是东芝一大通病

网友:
没示波器就先换了滤波电容再说吧

网友:
要测一下所有电压出来了没有,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你的意思 掉了电不可以触发,就不代表缺电吗?是不是这一个意思?我不懂 懂的话 说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 掉了电不可以触发,就不代表缺电吗?是不是这一个意思?我不懂 懂的话 说下经验

掉电后   不能触发说明有短路保护了     如果还能触发说明缺少某个电压了 就是这样

网友:
直接把CPU背后的大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台机器的通病是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可并联6个330的,能找到一样大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