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液晶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这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出故障了。我们可以斜视显示屏,液晶屏上应该是有显示的。下面来看看液晶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的检修方法
1、用单灯高压板接一个灯管试验, 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某一路的电源管,升压管,升压变压器和灯管短路或空载而造成的电源管理IC负载均衡保护。高压板接口4个信号接到高压板即可:1、电源。 2、地。3、开关控制ON/OFF。 4、ADI亮度调节。
2、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3、如果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接着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多余的脚可空着。

月饼 -3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一个显示器就是这个问题,自己换灯管后,中间把连接屏幕的排线弄开口了,屏幕右移,左边有1CM左右的白边,屏幕亮了      由于没设备,连接排线,发售后了   说是屏幕坏了   ,  换灯管  有这么点被吗

网友: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 ... e_9_dg&ie=utf-8
楼主。你觉得复制网络的东西发来发去有意思吗?

网友:
这里都是教大家怎么改通用高压条哦.如果楼主有怎么修高压条,那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像太水的帖子可以直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