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显卡n10m-ge1-s可以用g86-631-a2代换吗

楼主(2011-09-19):
联想sl400 显卡n10m-ge1-s可以用g86-631-a2代换吗 那个短路了现在手头没有
显卡

网友:
没有试过!

网友:
好像不是同型号的 这个没把握还是不要尝试的好

网友:
没听说可以代哦 还是用原型号的吧

网友:
这两个区别有些大吧,我记得SL400上面有用G98-600-U2的,可以就这个试试看

网友:
肯定不可以代换了啊

网友:
没有试过 应不能可以换的 如果楼主有时间可以试试看呀

网友:
怎么可以了 系列都不一样 不能换

网友:
不同系列的肯定不能代用啊,楼主你以为是台式机显卡呀,呵呵,

网友:
这两个显卡好象完全不同的呢

网友:
晕,差别那么大,怎么代用?sl400,封胶的吧,上BGA小心哈!!

网友:
一个是98一个是86,应该是不行的把

网友:
平台都不一样,一个965,一个PM45,不能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