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60, 能开机有显示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1-09-19):
(无正文)

网友:
看一下这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电池坏没坏哦,你换芯片

网友A:
怎样确定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确定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

首先要看进系统是否能认到电池,识别到得信息是否准确。如果电池都不识别要查电池接口的DATA和CLK两条线的阻抗和电压,还有波形。
如果识别到电池不充电,要查EC是否发出了充电控制信号,信号到达了充电芯片后充电芯片是否开始工作。
如果是提示充电中但是冲不进电,查一下充电电路上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