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花屏,是屏有问题,还是芯版组有问题?

楼主(2011-09-19):
benq s6 5寸windows  MID,有时正常驻,有时花屏,如图,是北桥芯片有虚焊或是屏虚焊?

网友:
显卡,屏电路,VGA线,北桥都可能有问题的。用换法试试!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外接啊

网友:
接通用板试试!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就先考虑屏吧,外接也花就先考虑显卡

网友:
楼上各位啊,这个S6 是平板电脑,没外接显示器接口。一花屏就死机,任关机键都没反应。用的是atom z500+us15w芯片组,有北桥吗?
看屏觉得是屏坏,花屏时还死机,又怀疑是显卡芯片坏,纠结。

网友:
芯片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导致花屏的原因很多  显卡 芯片  屏本身问题都会出现 只有一一排查 可以现换个屏看看 如果不是屏本身问题 哪就看是不是显卡等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