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密密麻的零件.怎样快速的大概断定一下是机器出故障是什么零件起的?

楼主(2011-09-19):
主|板|上|那|么|多|零|件|.有|时|一|个|小|问|题|费||了|大|半|天|功|夫|都|没有|把|那|个|坏||的|东|西|纠|到|.特|向|大|哥|大|姐|們|讨|教|一|下|维|修|的|经|验|.谢|咯|

补充内容 (2011-9-20 17:30):
对不起了各位由于输入法没呀设置对所以才那样子实在很抱歉不会有下次了

网友:
这个....先弄清主板上有几大电路再说吧

网友:
看的眼睛都花了。楼主发帖个性啊

网友:
楼主发帖子真个性~建议楼主从基本知识学起来把~~

网友:
有师傅没?有就先跟老师拖段时间,不要先去学电路知识,要是有基础还好点,没基础学电路知识非常难受,跟师傅学,然后不懂的电路有针对性的去学。这样效率高

网友:
主板上的元件其实算起来也没什么。 先从大概念来说,贴片的(电容,电阻,电感,保险,排容,排阻,二极管,三极管,大点的有MOS管,各个芯片)插件的(电容,内存、CPU、SATA、ATX、ATX_12V、USB、纽扣电池等插座、蜂鸣器等)在从大到小的认识。 这样有顺序的来,记忆起来会简单点吧

网友:
先分清各种元件的作用,再分清板子上有几大部分,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各部分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工作的,然后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哥,先学基础啊,先把主板的每部分电路学会了吧

网友:
还是从基础开始学起

网友:
  混个一两个月就基本上知道了

网友:
刚开始我是拿两片一样的板子对量....就这样撮了大半年的~才有点知道电路是怎么走,哪里通过哪里。慢慢来吧,加油!

网友:
哇塞哥们是过来人了吧。好羡慕你们哦。

网友:
也有同样的疑问啊

网友(2011-10-21):
故障原因分析----->分解區塊----->功能分析------>電路解析

网友:
第一你要知道每个元件的作用,就拿不开机的来说,拿到不开机的板子你肯定是先看电压对不对,再看波型,再看一下信号线,这个要慢慢学,多修

网友:
慢慢来吧,加油!

网友:
看的眼球都痛了~

网友:
这贴 绝对的个性呀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针对性检查

网友:
各大电路的组成用原理,只要把这些搞通了,就好修了,还有时序。。。

网友:
学习中的我啊。

网友(2011-11-27):
懂了你就知道,不要被密密麻麻的小东西吓住。
小东西不容易坏的。 有些拆掉也不影响开机。
学会电路基础你就知道啦。该测什么元件

网友(2015-11-11):
当你修的多了你就知道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