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补内存金手指的合理方法及内存颗粒的拆焊接方法。

楼主(2011-09-19):
经常遇到一些比较2的客户,强行反插内存条。 结果把内存金手指铜片直接烧糊脱落。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将金手指补好?

另外,请问内存的颗粒拆,焊的方法。 拆倒好说, 风枪吹下来。关键是怎么焊上去? 个人觉得比IO难度高多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烧脚的 换个新PCB不就得了,这样简单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芯片都要重植,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DDR2 DDR3 的坏内存我20分钟内 可以搞定。保证9成以上颗粒不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 DDR3 的坏内存我20分钟内 可以搞定。保证9成以上颗粒不出错。

有好的经验,说出来大家听听。

网友(点评):
我是职业做内存条和显示卡加工的。。所以这些对于我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
枯木道长,你有专用工具还是纯手工做?

网友:
就个人而言,内存维修方面道长觉得哪些设备好用,推荐一下。

网友:
有好的经验,说出来大家听听。

网友:
植球台,加热台,锡球  在加上一双灵巧的手

网友:
记得看视频说用502胶粘,但是我用502却怎么也粘不上去,用那个哥俩好倒是粘上去了,但是残留的东西太多。

网友:
没必要修添点钱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