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的怪现象

楼主(2011-09-19):
    一台东芝的笔记本,键盘几个键不能用,换了新键盘故障依旧,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可能导致部分键不能用啊??

网友:
ll952393094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以前修一个SL4OO的笔记本是有四排键盘不能用,换上新的还是一样的。后来折机检查没有测到什么故障,用风枪加焊了一下KB芯片,就OK了,

网友:
键盘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KBC芯片有问题。。一般都是一竖排的三个不能用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机器,IO的芯片易虚焊

网友:
断线了吧,量一下

网友:
键盘芯片呀 还有接口到键盘芯片的线路查一下

网友:
修过线路腐蚀断线的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款SL400键盘不能用  换了一个IO就ok了  ITE芯片不带资料的呀

网友:
换了KB芯片还不好怎么办哦,键盘接口的供电脚也找不成

网友:
是不是小键盘上锁了   FN加解锁键试下  不行可以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我见过一个是桥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