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V星G31不跑码到跑13

楼主(2011-09-19):
今天接一V星G31主板,不跑码测电压发现场管电压有问题,下CPU发现IC芯片有赃物堵塞在针脚之间,清理IC 加电还是跑00 。测场管发现确实有一个击穿了,换掉场管跑码了,跳变到E0,测内存,北桥电压,都正常,怀疑北桥虚焊。烤了下北桥,加电开机,跑码,跳变到13! 无语了,下不了手了,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打算暂时放弃,去吃午饭。回来发现孩子把COMS电池取了下来,装回电池打算继续研究,加电,跑码一直到点亮进系统。

我是新手,其中一些问题还是不懂,希望高手帮我解释下这个维修中的问题!谢谢!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放在那里自然好了。

网友:
学习了,有时COMS放电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多亏了孩子啊,要不然怎么会好呢,呵呵。。。。

网友:
楼主你怎么就没有想到放电清零啊?还维修啊
晕!

网友:
基本常识,电池放电,首先就是这一步。一般。

网友:
不亮机的,死机蓝屏的,系统慢的, 做不上系统的,一般就先放电处理,看一下效果。

网友:
拿下电池相当于重置BIOS的,与刷新BIOS还是有区别的吧,电池这块修主板的时候应该是必要而简单的处理方法了。

网友:
板子拿回来的时候没有coms电池,我自己装了一块,后来也就没注意放电了,我是新手,还是学徒工等级。多谢大家赐教!

网友(2013-01-04):
我也有一块V星G31是这样子,有时候能开机。。。今天试了一下。。。开了一次机。。。关了再开,就跑13了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就档13那里

网友:
换来换去内存都不行。。后来还换了内存供电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下纠结了,压了桥也没有反应,压了CPU座也不行,估计是北桥坏或者内存总线某小元件,或者BIOS问题。。。因为我没有BIOS刷写器,哎,太贵了那东西。。一千多

网友:
板子到时我第一件事就是扣掉电池再来测

网友:
基本常识,电池放电,首先就是这一步

网友:
的确 清BIOS有时候有奇效

网友(2013-11-10):
  我也一块V星G31 M3V2 开机咆13 0E,不保存BIOS设置,只有COMS清零才能启动,启动后重启又不显跑130E,在启动进系统用V星官网的Live Update5软件把COMS升级到最新,升级后自动重启(这下可以重启),再重启又跑130E,以为刷BIOS没用,又百度了一下,有的说诊断卡有时不准,就把诊断卡拔了,开机再重启,这下好了。
  总结,V星G31有这个通病,遇COMS清零才能进入系统的情况,刷BIOS,且不能一直插着诊断卡,我这次就被诊断卡忽悠了,插着就跑13不启动。

网友:
放电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