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装显卡驱动就先黑屏再蓝屏,在线求助

楼主(2011-09-19):
今天又接了一同行搞不定的SONY机,又是一个日货,我#$%^&*()),打心里不喜欢它,虽然电路设计得非常好,但PCB板却非常垃圾,那么薄的板,动不动就变形:::::::
费话了那么多,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力了!!!!l转回,描述下它的故障现象.此机到同行的手里的时候就已经是别人修过的,现像为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系统装过N个版本都一样,把显卡驱动下了或者进安全模式就没问题.搞了搞不定,就送到我这来了!!!(接了)
拆机一看!#$%^&*()(^%&%如果不是元件齐全的话,真想此板给我当料板都不要.主板已经变形得不成样子,三个桥都干了,显卡周围满是BGA油,简直极品!!!!
虽然同行说装过N个版本的系统,但我还是先软后硬.装个系统试下先,装的时候不选显卡驱动,果然没事,可是一装了显卡驱动之后情况就出现了,到进度条之后,就黑了,然后就蓝屏.显示ati2dvag那个什么的!!!!!!!

网友:
自己先顶下,此机换过显卡,重做南桥,故障依旧,在线等待高手出现!!!!!!!急

网友:
北桥也重做过,没有发现网上所说的掉点!!!

网友A:
  这个我见过 不是显卡问题啦!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先不装驱动!

网友:
这个我也没办法了,,,希望楼主解决了说一下啊

网友B:
看看散热片装好了吗

网友:
路过,那位高手可以解析下?

网友C:
哎,小意思,把AGP改成PCI就可以了,你没有看错,确实是这样

网友:
没有试过 不过以是一种经验 谢谢  我以遇见个进滚动条就死机  后来换了N个驱动就解决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小意思,把AGP改成PCI就可以了,你没有看错,确实是这样

这个我改过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见过 不是显卡问题啦!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先不装驱动!

可是就算是这样,然后在SONY官网下个驱动装上去,一样是蓝屏,此方法我试过了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凭经验

网友:
可我能使的招都使了的!!!!!

网友D:
是显卡周围一个电容的问题,通病了,以前有人发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显卡周围一个电容的问题,通病了,以前有人发过。

没有吧,我怎么没搜到呢!!!!!!!

网友:
测试下显存是否能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散热片装好了吗

这种低级错误,没有犯!!!!!!

网友F:
蓝屏代码  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蓝屏代码  什么?

ati2dvag

网友:
显卡或者是显卡供电问题,先把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换了看看可以咩

网友:
驱动的事吧?SONY有好几款装系统的时候不能装显卡驱动,如果你装WIN7就不会出这种问题,装XP得找中国通用机型的显卡驱动

网友:
上次我公司修了一个 SONY 的 也是一样 也以为是 驱动  后来发现是显卡

网友:
最好发个型号过来

网友G:
也是一样的板子  换显卡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一样的板子  换显卡很确定

确定是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吗?可我这个换过显卡也一样

网友:
ati显卡 问题!

网友:
装WIN7再再装显卡驱动可以不?不行还是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现在显卡都很假 这个东西都做过好多次了  确定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吧,我怎么没搜到呢!!!!!!!

http://www.whpc120.com/show/?14-153.html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安装版的可以,我你要进PE再装安装版的,比方说萝卜家园的就可以,我以前用过解决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