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液晶 710V

楼主(2011-09-19):
三星17寸液晶(710V)热机后就不正常显示,只显示最佳分辨率1024*768  60HZ!

请问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多为MCU问题!更换MCU

网友:
一般来说,三星MCU坏得多。

网友:
三星MCU专门有出售的

网友:
不会吧,这个mcu故障应该显示“非最佳分辨率1280x1024”才对,没见过17的最佳1024x768的。

网友:
更换MCU,或者刷一下资料看下

网友:
你有MCU的程序吗?

网友:
这种机型修得多, mcu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