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110档LOG

楼主(2011-09-19):
刚接到一台HP MIN110开机档LOG,拆开电脑将CMOS电池拔掉,外接电源自动开机出现LOGO画面后自动重新启动,然后在开机LOGO处死掉.按键盘无反应,不知什么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唉,修过一台换南桥解决的。先检查下外设和硬盘,再干南桥。

网友:
先刷个BIOS  。。

网友:
先把外设去掉 在看硬盘 最后 就是南桥

网友:
刷过BIOS 换过内存,硬盘,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郁闷的就是想的到的都换了,无从下手啊。整不好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换班

网友:
只能换个南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