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是不是一定要先学模电基础啊,我是新手。懂得哥哥这些说一下,

网友:
先模拟后数字,够你研究会的了。电学基础也的看,要不然模电看不懂。

网友:
只学模拟电路 与数字电路 没有多大用吧

网友A:
我现在在自学啊,但是电路图纸我大概会呢,以前在电子厂学过一点点。但是就是不知道模电到底要不要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自学啊,但是电路图纸我大概会呢,以前在电子厂学过一点点。但是就是不知道模电到底要不要研究

修主板笔记本用的也不算多,但也不能算少,最基本的应该知道。计算也就是个分压,别的会分析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笔记本用的也不算多,但也不能算少,最基本的应该知道。计算也就是个分压,别的会分析就差不多。

哦,谢谢    那我多注意一下分压。  如果想完全明白的话 还是要找专业学校培训一下,模电看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