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啪啪”地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9):
显示器“啪啪”地响,我测量了下主滤波电容有300V的电压,请指教。谢谢
显示器

网友:
你这样提问人家怎么给你回答?你干脆说显示器坏了是怎么回事。你又没说是CRT 或者液晶也没说有没电源板有没有电压输出,至少要有个小范围的概念吧

网友:
电源板子上的声音吧..打火??

网友:
一般你说的这中故障好像都是CRT显示器出现的,液晶出现的少,不过一般都是电打火的声音,可以把壳拆开插电源看下什么地方打的火

网友:
看来这些东东还是要拆机分析

网友:
啪啪 地响,应该是高压打火放电

网友:
液晶高压打火也会啪啪响的。

网友:
潮湿,高压打火

网友:
拆机看一下,

网友:
打火也有可能,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拆开机器,看看是不是什么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