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1-09-19):
为什么很多
笔记本
重新GO系统后 就没法引导了?
笔记本

网友:
有隐藏分区备份。删除能正常。

网友:
新笔记本都是带WIN7系统的,WIN7系统安装盘自带的分区工具在分区的时候会自动在分一个大约200M的隐藏分区放在系统分区的前面,保存系统引导相关文件。要ghost XP系统 得先删掉那个隐藏分区。

网友:
重写一下硬盘MBR 保存后就好了

网友:
怎么找隐藏分区并删除它

网友:
用diskgen重写引导就ok

网友:
WIN7改XP 先分区了在GO撒,哪有那么多事。~~我的习惯做法。

网友:
重写下硬盘引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