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装系统要2个小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19):
HP台式机,可能是05的机器吧,型号没看。装系统走的好慢啊,雨林木风GHOST的,装了2个小时,装完进系统运行也很慢,刷新一下就要等很久。

换了一个硬盘也一样,内存是2条256的,我用单条试,还是一样。有一个可疑点是CPU的硅胶干了,当时没带硅胶,就把胶擦了,但是还是很慢。

有谁碰到这样的问题的?

硬盘没问题,我刚开始也是怀疑硬盘,但是我带了一个40G的,也是一样,装的很慢。再老的机器也不会那么慢啊

网友:
是不是用了160G 的IDE啊,是的话换个80G就OK了。

网友:
哈,那你这个系统装的够累的了,还是上门的吧,估计硬盘不行吧,有坏道

网友:
abc4678 -5 严禁灌水

网友:
配置太老了 装很常时间还能装上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现在的系统 比05年的时候的系统 要大呀  你的配置又那么低

网友:
硬盘有没有测过。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估计你的电脑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配置太老了吧。要2小时。哎

网友A:
太慢了,机器肯定有问题
洛阳电脑维修网

网友:
楼主都说过换过硬盘了当然不是硬盘的问题了,硬盘的数据线有换过吗,我遇到过N次数据线有问题装机超级慢的。

网友:
数据线也换过了,我想可能还是CPU散热不好,我把发干的硅胶擦了,没带硅胶就没涂,直接装上去了

网友:
我觉得是硬盘泡在pio模式了吧?cable有问题 。

网友:
可能在bios里面关了cpu二级缓存。或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慢了,机器肯定有问题
洛阳电脑维修网

回贴还不忘带点广告。。。

网友B:
把GHOST镜像文件先拷倒硬盘里面  然后再恢复
一般我给别人弄GHOST倒10分钟还跑不倒25%我就直接这样做
个人感觉比从光盘还有U盘的省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GHOST镜像文件先拷倒硬盘里面  然后再恢复
一般我给别人弄GHOST倒10分钟还跑不倒25%我就直接这样做
个人 ...

我在PE里GHOST过去很快,我说的慢是GHOST完后,解压封装很慢,看着都没什么变化,检测硬件就花了几十分钟

网友:
是用什么系统装的,,05的电脑可以装个SP2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PE里GHOST过去很快,我说的慢是GHOST完后,解压封装很慢,看着都没什么变化,检测硬件就花了几十分钟

跑过硬盘没?
我给别人整系统先跑硬盘和内存
硬盘用MHDD跑10%  内存跑一圈
跑过没问题才弄  你说的这个恨可能是硬盘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在GHOST那跳得很慢
没见过恢复恨慢得   我也用的YLMF的系统
机器好坏  速度快慢只在GHOS那
那里一跑完后面基本10分钟内
看看你那系统什么时候的  我用的是YLMF   8月出得

网友:
楼主说他换了个硬盘还是很慢,那有没有换根硬盘线试下呢。另外在bios里面看一下你的硬盘工作是选择dm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