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1-09-19):
一台华硕
笔记本
能开机的话进系统使用正常,每次正常关机过一会再开就开不了,屏幕能亮一下就灭了,要重复开关好几次才可以。开机正常后关机再开也是正常的。使用外插电源和电池故障相同,求解。
笔记本

网友:
看哈3V 5V CPU 的管理 华硕好多机器都是这脱焊所致 加焊试下 你把机器型号 版型说清楚色

网友:
是什么型号了 ,如果是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中 ,之前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换板子 就解决了。

网友:
显卡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