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电脑为什么总是提示被攻击!

楼主(2011-09-19):
郁闷坏了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提示这个!!

135端口按网上的说法关闭了!但是还没解决!!!

哪个高手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A:
金山是不是在忽悠人了

网友:
还是用360杀毒吧,金山不怎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山是不是在忽悠人了

不太清楚。这个也是最近才发现。原来一直没事

网友:
我也经常被攻击啊,都阻止了,没事吧,别管它

网友:
电脑连接在互联网上,就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个阶段也碰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的。有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为你保驾护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这个也是最近才发现。原来一直没事

那就不要管他

网友C:
既然已经阻止了,就不要管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已经阻止了,就不要管它了。

但是总感觉别扭!! 请问大家谁有好的win7下载啊?? 有的说下。。。

网友:
砸他丫的...

网友:
我以前做网吧技术的,你中了arp病毒,在你的局域网中至少有一台机中了这个病毒。你可以先拔掉你台机的网线,与局域网隔离,然后查杀你台机的所有文件,最好将不需要的文件全部删除,包括任何类型的文件。如果可以的话全盘分区格式,重装系统,然后装arp防火墙,再装杀毒软件,然后备份系统。之后插上网线,看你台机如果能上网,且上网速度流畅,恭喜你,你的电脑没事了。如果还有提示arp攻击,那就是你的局域网中还有其它的电脑中arp病毒了,你只能一台一台去搞了。

网友:
你也会攻击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总感觉别扭!! 请问大家谁有好的win7下载啊?? 有的说下。。。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86_dvd_u_677486.iso  去搜这个文件的种子,这个是微软的msdn版本,绝对的原版。不过装后只能试用30天,需要想办法解决,你懂的。。。

网友:
杀毒软件出问题啦吧   卸载啦   重装一个试试看

网友:
换个别的软件试试嘛

网友:
换个杀毒软件测测还会吗,还会的话直接重装系统- - 干净 利落。。

网友D:
用新的盘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新的盘重装系统。

没用的!试过了  到现在都一直还没解决

网友:
呵呵没关系,估计是有人在扫描端口哦

网友:
以前我有一张盘,被攻击,换一张其他版本的,就好了,还有换网卡.

网友(2014-01-22):
应该就是中毒了吧

网友E:
把某些端口禁止外部连接就可以了。。。